SATA线缆阻抗控制

楼主(2015-09-16):
      请教一个问题,SATA线缆100欧姆的差分阻抗 ,在连接线缆上是怎么控制的 , 我拆开一条线发现里面并没有双绞?求正解

网友:
SATA没有完全要求正交,通过两端50ohm控制就可以啦

网友:
高頻狀態之下工作,任何媒介都有阻抗,絞線或不絞線也都會有。

Electrical Characterization on Signal Transmission of SATA Cable Assembly

我對狗版主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 又有如黃河氾濫一發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