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上天线的影响

楼主(2015-09-16):
丝印盖到RF PCB天线上,肯定会对天线的特性阻抗有影响,但这个影响对于SUB 1G, 2.4G  5G wifi,这种频率,应该影响不大。但是依然建议在layout避免丝印覆盖的天线上面,不知这样的观点大家怎么看。

网友A:
把丝印拿开就好啦,现在很多HDI板都不需要丝印。性能是最主要的。再加上你这个板子这么空,我觉得这是layout的问题,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丝印拿开就好啦,现在很多HDI板都不需要丝印。性能是最主要的。再加上你这个板子这么空,我觉得这是layou ...

嗯  没错

网友:
在RF信号线部分不使用,避免阻焊带来阻抗的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