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库如何转入Allegro?

楼主(2015-09-16):
    收到两个protel的库文件(ES.PcbLib、ES.SchLib),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转化成cadence allegro可以使用的文件?

网友A:
    用AD把封装放到一个PCB上,然后转为Pads,再从Pads转为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把封装放到一个PCB上,然后转为Pads,再从Pads转为Allegro。

    在百度上看到这个答案了,我没有AD的软件(也不太想装这个软件),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有,从Protel转成Orcad,再用Cadence的OrCAD Layout Translator转换工具转为Allegr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从Protel转成Orcad,再用Cadence的OrCAD Layout Translator转换工具转为Allegro。

有具体的教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教程吗?

网上有,搜一下吧。

网友:
    我12年的时候是一个一个重新做的,一个月内做了几百个封装。现在想想真是傻啊!不过锻炼了我做封装的能力。

网友:
    话说在此之前我一个封装都不会做。

网友:
    这样导过来 你放心用吗   还是建义自已一个个做吧  用着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