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出现回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16):
信号出现回沟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大神帮助指教一下

网友:
是不是端接电阻,或是拓扑的问题,串扰等 等。最好把信号的情况发出来。

网友:
太不专业了,这叫非单调;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很多,有的是阻抗不连续,有的是观察点不在合适的地方,有的是拓扑结构的问题。或者其他,看你是什么情况

网友:
    版主回答的极是、

网友:
    原因很多,需逐一排除

网友(2017-12-12):
    传上图和电路给大家一起分析分析啊

网友:
    拓扑导致的情况偏多

网友:
    没匹配好吧

    有点回购也没关系

网友(2018-01-30):
    怎么个勾的,上图。

网友(2018-03-19):
    没图没真相

网友:
    离硬件的路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