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Greate Module遇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楼主(2015-09-16):
是这样的,我目前在做一个多site的PCB,然后做完一个site后做了一个Module(布局的),在使用后发现,针对同一个值的电容(滤波类的)位置和我最初摆放的不一样,打乱的。虽然说在功能上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总感觉心里没底,最后还是需要一个一个确认一次,而且即使没问题,也会给后续焊接人员带来麻烦。不知道哪位兄弟有这方面的解决之道。感谢!!!

网友A:
    没问题的,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不用担心。

版主指的是功能方面没问题是吧,但是有没有完美一点的办法,让每个site完全一样的,包括丝印位号都一样。

网友A:
    如果要丝印位号都一样,可以忽略每个零件的真实丝印位号,将模版的丝印位号复制到每一个模块,出gerber时选择复制以后的丝印位号所在层。
    思路就是这样,具体操作自己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丝印位号都一样,可以忽略每个零件的真实丝印位号,将模版的丝印位号复制到每一个模块,出gerber时选 ...

    这样感觉上还是有风险,就没有其它的办法可以克服吗?

网友A:
    你想到了什么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到了什么风险?

    不是我想到什么风险,我是觉得这样容易出错。你说呢?

网友:
    放心大胆的做吧,没那么容易出错的。

网友B:
    没什么问题的,你的电容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位置互换了,有什么问题。只是当你需要找的时候,可能要打开PCB找而已。
    好比砌墙的撞头一样,每个都一样,你换来换去墙都能弄好,而且对性能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问题的,你的电容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位置互换了,有什么问题。只是当你需要找的时候,可能要打开PCB ...

    好吧。但我还是期待有更完美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但我还是期待有更完美的方法。

那就把原理图那一小坨拖过来,然后服用,不要多个模块一起复用,软件没法按照原理图来就近选择电容。自己选好了再服用就可以按照你想要的弄好了

网友C:
    之前说的明显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非要保持完全一样,可以用老办法,编辑坐标文件导placemen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迫症?

    兄弟,不是强迫症,我也是被焊接人员逼得无奈啊。下次你遇到就懂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说的明显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非要保持完全一样,可以用老办法,编辑坐标文件导placement

    恩,目前我就是有点类似用这个方法,但是site多了。感觉工作量比加大。所以说才想借用这个功能,看看能不能有办法客服保持REF一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