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等长问题

楼主(2015-09-16):
5金币
比如主控芯片厂家给的layout guide里面写着,“地址组——相对于CK信号等长,误差范围为≤500mil”
有两个问题:1 误差范围只的是正负500,还是正250负250。
2 地址线相对于CK做等长,每一根相对CK都分别在500mil内,但是地址控制线组里面最长根最短的误差大于500mil可以吗?

网友:
比如主控芯片厂家给的layout guide里面写着,“地址组——相对于CK信号等长,误差范围为≤500mil”
有两个问题:1 误差范围只的是正负500,还是正250负250。
2 地址线相对于CK做等长,每一根相对CK都分别在500mil内,但是地址控制线组里面最长根最短的误差大于500mil可以吗?
按芯片的要求是将时钟线做为参照线,每组地址线与CK长或是短不超过500即可,那就是+/-500,这也直接解释了你的第二个问题是可以的。但在实际设计中,我一般做的都是控制在200mil以内,并且总终保证的是CK比所有的地址线都长,即:地址线<ck<地址线+200mil。这个只是个人的设计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
1 与clk信号+/-500mil;2  可以

网友:
1,我觉得是正负500,这个也没意义,一般建议你做500 实际我起码都做100/200 ;2,我约束的时候是用0:500这个格式,所以如果所有的都和CK相差500以内,不可能出现互相差距大于500的情况,除非你是-500:+500范围。

网友:
    1. +/-500mil
2.可以

网友:
    layout guide 里边写的一般都是理论值,实际中都会把规则设计得严格一些

网友:
    有条件设计更严格点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