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大电流对元件的影响

楼主(2015-09-16):
一般情况下,PCB的背面如果有大电流走线的话,正面是否还可以放置一般的IC、阻容等元件?如果放置了,大电流对这些元件有什么影响?

网友:
大电流走线通常都有温升,附近有器件的话影响器件寿命。器件也会反过来影响走线的散热。
EMC方面不太熟,感觉器件产生的干扰耦合到走线;走线的纹波干扰器件都有可能。
另外因烟囱效应,底层散热差于顶层,大电流走线不推荐放底层。

网友:
光耦 变压器 晶体 晶振=敏感器件下面禁止走线,电源线更加不行了
楼主可以发到电源版块询问下 那边关于电源要专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