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多层板电源和地引脚如何自动在附近添加过孔

楼主(2015-09-16):
如图,allegro多层板设计时,在芯片的电源和地引脚附近,cadence软件如何设置后自动在他们附近添加过孔连接到电源,地层?

网友A:
    用Fanout功能吧。

网友:
    支持阿杜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好用,像我们做FPGA的芯片有1900多个pin,这个功能真是省事,而且VIA可以打在pin的中间。

楼主:
    每个元件的电源和地引脚都这样,并且同时自动打出过孔,用findout可以吗?怎么操作啊?小白求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anout功能吧。

    每个元件的电源和地引脚都这样,并且同时自动打出过孔,用findout可以吗?怎么操作啊?小白求指导,谢谢!

网友:
    执行命令:

设置参数:

    设置过滤器:

    单击管脚:

网友(2022-01-20):
    Create Fanout功能创建的过孔是创建在封装上的,对后续导出钻孔文件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