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元器件对其与连线

楼主(2015-09-16):
这是AD与allegro中两个元器件的连线,假如在特定的区域中,两个元器件无法做到百分之百对齐,那么在AD中不会影响两个焊盘的直线连线,而在Allegro中,只要有稍微偏差,连线则会被折弯,我在软件中做了很多修改和摸索,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请问一下各位!谢谢

Altium Designer

Altium Designer

Allegro

Allegro

网友A:
连线时 鼠标右键enhance pad entry关掉

网友:
allegro的方法是保证线走到焊盘中心的,保证线的连接可靠性
当然你也可以不按软件的要求,按二楼那样设置,就可以随性连接了

网友:
    2楼正解......不过....呵呵..

网友:
    这点折弯我觉得应该没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enhance pad entry 干什么用?

网友:
    测量两个焊盘的偏移距离,用ix命令进行偏移就能使焊盘对齐了。

网友:
    连线时 鼠标右键enhance pad entry关掉真的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线时 鼠标右键enhance pad entry关掉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