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布线区能指定特定网络在里面走线吗?

楼主(2015-09-16):
    禁止布线区能指定特定网络在里面走线吗?

网友:
    貌似不能吧

网友:
    应该可以分层设置禁止布线区的

网友A:
    可以走线的,添加Routes_Allowed属性。不过不建议这样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走线的,添加Routes_Allowed属性。不过不建议这样干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改进这个功能
    有时候禁止布线区 只是禁止shpae 希望受保护的线可以在里面走

网友(点评):
加了这个属性就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了,和添加shape_keepout区域效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走线的,添加Routes_Allowed属性。不过不建议这样干

Routes_Allowed 功能只能在V16.x以上才有的,
V15.x是沒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