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1V电路上的电流,如何设计?

楼主(2015-09-17):
项目需求,需要测量1V电路上的电流大小,实际电路中电流大小从5mA到3A变化,如何设计电路测量出来?
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做到的啊?是不是要模拟放大器什么滴?
哪位高手曾经弄过,给个电路图或者方案芯片啊
谢谢大侠啦。

网友:
5mA--3A变化太大,建议分成几档。
有专门测量电流的芯片,建议用高位检测的。

网友A:
运放差分放大

网友:
电流互感器试试

网友:
对于精度没有要求吗?

网友:
关注,怎么测量1V电路上的电流?

网友:
可以用霍尔元器件

网友:
电流检测传感器

网友:
你娘太苛Linear Tech)技術文檔 - Current Sense Circuits Colection

网友B:
这个电路尼应该是来检测充电电流的,普通的运放是不行的。可以上我们公司的网上看看,专门有一个芯片来做这个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尼应该是来检测充电电流的,普通的运放是不行的。可以上我们公司的网上看看,专门有一个芯片来做这 ...

为什么普通的运放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娘太苛(Linear Tech)技術文檔 - Current Sense Circuits Colection

谢谢版主,及时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差分放大

正准备考虑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