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IBIS-AMI模型,提高速率就会报这个错误,为什么呢?

楼主(2015-09-17):
RT

网友A:
用ADS试下,先确认是不是模型的问题;如果不是模型的问题,那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S试下,先确认是不是模型的问题;如果不是模型的问题,那就好办了

用SystemSI试过,没有问题。但为什么就Designer出问题呢??你可以试试吗?

网友B:
designer对网表检查特别严格,一个参数字符不正确都会报错...而且报的错误未必是问题所在。
大部分问题都是出在激励的设置上,你检查下你的激励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SystemSI试过,没有问题。但为什么就Designer出问题呢??你可以试试吗?

这个是软件破解的问题。确实存在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er对网表检查特别严格,一个参数字符不正确都会报错...而且报的错误未必是问题所在。
大部分问题都 ...

在Designer中,把速率降下来,就没事。但是用SystemSI不降速率,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软件破解的问题。确实存在这种问题。

那为什么把速率降下来,就没事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把速率降下来,就没事了呢?

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的。但是你用正版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之前我的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确实存在的问题的。但是你用正版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之前我的也是一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