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求推荐

楼主(2015-09-17):
    内存可以扩展到512MB,有1-2个USB,一个串口,一个网口即可。
    大家有什么低成本解决方案吗?价格控制在40左右。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机顶盒芯片,
    套片才1.6-2.5多USD
    可以支持DDR2/3到1G,
可以支持2个USB

网友A:
    哦,看错了,你是要512MB,其中B是BYTE,对吧。那普通的机顶盒不行。SORRY

网友B:
    telechip、全志、瑞芯微估计有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lechip、全志、瑞芯微估计有你要的

    忘记说了,我要跑linux,估计全志不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错了,你是要512MB,其中B是BYTE,对吧。那普通的机顶盒不行。SORRY

    是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顶盒芯片,
    套片才1.6-2.5多USD
可以支持DDR2/3到1G,

机顶盒,一般都是台湾的吧,ali或者晨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顶盒,一般都是台湾的吧,ali或者晨星

主要是台湾和国产的做低端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吠吧???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