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原理图

楼主(2015-09-17):
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一份原理图eco同步到pcb后,完成pcb布局,但是我现在需要对原理图器件重新编号,请问编号后同步到PCB时原有的布局会变吗,谢谢~~~

网友A:
你重新编号的话,是编号之间互换吗? 如果互换了编号的话,位置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B:
pads logic--->tools--->pads layout link窗口中,ECO names选项卡下有3个单选项,换选一下,再ECO到PCB会有不同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 logic--->tools--->pads layout link窗口中,ECO names选项卡下有3个单选项,换选一下,再ECO到PCB会 ...

常规下我一直都是选择第一个 rename那个选项,没有选过第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新编号的话,是编号之间互换吗? 如果互换了编号的话,位置就会出问题了

好的  谢谢

网友C:
关于第二项的介绍,这本书<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76页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第二项的介绍,这本书76页有介绍。

jimmy大师,刚看了,76页是介绍bom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jimmy大师,刚看了,76页是介绍bom的啊

你来找茬是吧,小心...

网友:
    编号不会影响布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