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PCB 操作问题,求解???

楼主(2015-09-17):
1.AD10原理图设计好后,进行原理图检查时project--compile 一点反应都没,还是不知道原理图设计有没有问题,求解???
2.AD10 pcb 画好后,如何进行铺铜处理,如何画出自定义的铜皮形状??
3. AD10 pcb 画好后如何进行检查??

网友:
1、是不是没有建立工程文件,只是一个原理图文件?2、快捷键PG出现铺铜选项框。选择好后,按需求画铜皮的外形就可以了。
3、快捷键TD,运行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