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pads导入siwave问题

楼主(2015-09-17):
    siwave导入后排阻总是会横过来连接,删除好麻烦,是不是siwave有设置可以更改呀,哪位大神遇到过
pads导入siwave的时候
如图:

网友:
    没有办法,不止排阻,异形焊盘还会出现方向错误。只能手动调整。

楼主:
    哈哈,原来这样呀,我以为我是最笨了,原来大家都是手动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