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上有高频谐波辐射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17):
板上一个30M的晶振在进行EMC测试时,有多个高频谐波辐射(最高21倍),晶振也进行了铺铜和打孔,下面也没有走线,邻近层是地平面,周围也没有摆放电源,晶振上方3mm放了一个QFP的DSP器件,下方3mm是一路485,请哪位大事给指导下,是怎么回事,紧急等待

网友:
把晶体的幅度改小点。

网友:
加一级rc低通

网友A:
可以把晶振电路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晶振电路放上来看看

电路在公司电脑上, 不能发出

网友:
使用展頻Spread Spectrum)技術
有的主芯片有支援,沒有的話就使用有支援展頻Spread Spectrum)的時脈源Clock Source)。

不過我們提的都是針對時脈源Clock Source)的解法,如果問題不是出在時脈源Clock Source)的話,這些方法就不一定有效,例如︰
  • 高頻諧波Harmonic)是主晶片透過鎖相迴路PLL)產生出來的。
  • EMI 是透過 DDR、USB 或 LVDS 等高速訊號線散播出來的。

最好能找到真正的輻射干擾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晶振的外殼要接地,插件式晶振要用烙鐵將外殼點銲至地。
  • 如果主芯片的時脈電路有獨立的供電管腳的 ...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他妈又赢了 被我发现了吧,一看问的问题我就知道你是谁了。

我是谁?

网友:
    西安的 不说太明显

网友:
    超极狗回答的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