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焊盘要加大吗?

楼主(2015-09-17):
xiexie.

网友:
这是推荐的孔大小的尺寸吧,可以不用加大孔。

网友:
要依据实际pin脚宽度厚度去看,一般按照推荐的尺寸不会有社么太大的问题

网友:
方槽无法加工,按0.5的内弧计算下是否会和引脚冲突

网友:
这是PCB LAYOUT,就按这个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