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齐丝印

楼主(2015-09-17):
选中丝印对齐,元件会跟着对齐,怎么让丝印对齐元器件不动。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请大神进驻!

网友A:
我暂时用的AD9,
选中丝印->F11->全局修改丝印横坐标或纵坐标为同一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暂时用的AD9,
选中丝印->F11->全局修改丝印横坐标或纵坐标为同一个值

这个还是比较麻烦,要是要等距就不好处理了。

网友:
没发现可以快捷操作的,我都是手动放置丝印,感觉位置OK就行了。

网友B:
AD 10可以吧丝印像器件一样对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 10可以吧丝印像器件一样对齐

真好用 谢谢你提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真好用 谢谢你提醒

不止丝印,过孔,矩形铜皮 跟导线等等都可以对齐平均分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止丝印,过孔,矩形铜皮 跟导线等等都可以对齐平均分布

过孔,矩形铜皮 跟导线好像之前的版本也可以啊

网友:
额,不记得,以前不怎么用AD

网友:
先把板上的所有元件丝印标号显示出来,比如顶层的所有元件丝印标号全部显示,

用右键单击任意一个顶层板上元件,选择查找相似对像,跳出(发现相似目标选项卡),在Layer(层)-Top layer(顶层)- any 修改成same(相同的)并在《Show name》和《show comment》上打勾然后把(发现相似目标选项卡)下面的《选择匹配》前的小方框内打勾并确定,PCB画面出现顶层元件已被全部选择,然后板上的顶层元件丝印标号就全部显示出来了,单击PCB环境下的空白处或点击取消所有选定或清除按钮,结束元件选择。

接着先单击其中一个顶层元件的顶层丝印标号,再在上面右键-查找相似对像-Layer(层)-Topoverlay(顶部丝印层)-same(相同的)Autoposition(自动位置) 选 center (中心)并确定就可以了。

(发现相似目标选项卡)《选择匹配》前的小方框一般只要打上一次勾,以后都默认打勾,接下来都只要点确定就行了。

(发现相似目标选项卡)的快捷键是Shif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