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如何复制层

楼主(2015-09-17):
新手向提问:请问如何用skill复制一个指定层到另一个空层上?比如复制M4到M5(原本的M5是空的)

网友:
感觉这个不需要SKILL吧,你把层copy出来放在板外,然后change到你要的层不就好啦。也很快啊。

网友:
如果是整个层是一块铜皮的话,比如说GND,你也可以用z-copy或直接greate都可以啊。

网友:
    努力升级中,希望早日能看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