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Q3D中的Reduce Matrix咋理解

楼主(2015-09-17):
    Q3D中的Reduce Matrix咋理解

网友A:
    Q3D 基本先做出任何 Net 的局部電感,然後 User 可以用 reduce matrix 的方法來求解迴路電感,例如你有一 ground net 是好幾條 signal nets 的 return,那你就要 reduce matrix 到這條 ground net,這就可以解出這些 nets 分別對 Ground 的 Loop induc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D 基本先做出任何 Net 的局部電感,然後 User 可以用 reduce matrix 的方法來求解迴路電感,例如你有一 g ...

    讲的好清楚呀,多谢,秒懂,虽然初涉Q3D,

网友:
    这个系列的软件好像都有类似功能,可以去掉电路某一部分的影响

网友(2017-11-09):
    你好,
请问Q3D分析完后得到电感矩阵,怎么计算得到整个回路的杂散电感

网友(2018-07-21):
    讲的好清楚呀

网友(2019-01-23):
    貌似能够理解了,等实际做的时候试试!

网友(2019-07-07):
引用 网友A:
    Q3D 基本先做出任何 Net 的局部電感,然後 User 可以用 reduce matrix 的方法來求解迴路電感,例如你有一 g ...

    想问下,那如果其他还有些之路的回流路径不是这个ground net,那是不是要float terminal以取消这些支路上施加的激励即消除这些支路的影响?

网友(2021-07-21):
    讲的太好了,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