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软件PCB环境下,器件ID能否批量清除

楼主(2015-09-17):
由于工作的需要,在PCB编辑界面下,有时需要对器件ID批量清除,想问问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没?file:///C:\Users\Administrator.DGKJ-20140615HP\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723498933\QQ\WinTemp\RichOle\R8KT13K`J1)0DL$]_4WQJ3C.jpg目前我只能手动清除。

器件ID号

器件ID号

楼主:
大神们好像都不怎么关注这类问题呀!求有没有解答的方式;谢谢!

网友A:
創建個DELPHI腳本

Procedure RemoveCompID;
Var
    Component               : IPCB_Component;
    ComponentIteratorHandle : IPCB_BoardIterator;
Begin
    If PCBServer.GetCurrentPCBBoard = Nil Then Exit;
    ComponentIteratorHandle := PCBServer.GetCurrentPCBBoard.BoardIterator_Create;
    ComponentIteratorHandle.AddFilter_ObjectSet(MkSet(eComponentObject));
    ComponentIteratorHandle.AddFilter_LayerSet(AllLayers);
    ComponentIteratorHandle.AddFilter_Method(eProcessAll);
    Component := ComponentIteratorHandle.FirstPCBObject;
    While (Component <> Nil) Do
    Begin
        Component.SourceUniqueId := '';
        Component := ComponentIteratorHandle.NextPCBObject;
    End;
    PCBServer.GetCurrentPCBBoard.BoardIterator_Destroy(ComponentIteratorHandle);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創建個DELPHI腳本

Procedure RemoveCompID;

如何创建脚本呢?之前没弄过,可以做分教程吗;大师

网友B:
不理解为何要清除?

网友A:
1.File/ New/ Script Files/ Delphi Script Unit
2.paste code
3.open PCB document
4.DXP/Run Script
5.Select RemoveCompID and press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为何要清除?

可能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我有时画图时确实用的上!所用想问问有没有解决这方面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ile/ New/ Script Files/ Delphi Script Unit
2.paste code
3.open PCB document

感谢!脚本刚刚试了!都清除了!真心感谢!

网友:
听说过隐藏元件参数啥的,第一次听说清楚ID的,有什么好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我有时画图时确实用的上!所用想问问有没有解决这方面的办法!

了解下原因只是为了看是否从源头上解决
类似问题:如 重复ID 带来的影响。

比如,虽然工作性质不同,但看贴的包括我并不能理解  ID 对你那边有啥影响?然后有必要去清除它

网友:
以前遇到的受到 Unique ID 困扰的情况可参下面汇总

Protel (Altium) 文章-观后感-->分享-探讨 汇总收集帖

http://www.pcbbbs.com/thread-256501-1-1.html

中的 汇总11  和 汇总66  (汇总的eda365论坛的帖子)

SCH界面中的Tools/Convert/Reset Component Unique IDs
PCB界面中的project/component link 来同步 Unique ID
基本要求是 文档完全匹配(做到完全匹配最基本的就是互相_sch到pcb或pcb到sch eco 通常项目通过)
提醒:ECO(Engineering Change Order)的检查项目是可编辑选择的(在project/project options)
文档完全匹配 等价于 网络等必要条件完全匹配
我们可以做到一个sch和多个“不同的”PCB做到完全匹配

网友(2015-10-29):
引用 网友A:
創建個DELPHI腳本

Procedure RemoveCompID;

到了弄脚本的程度,自然是高手高手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