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填孔与树脂塞孔

楼主(2015-09-17):
电镀填孔是不是都用在有盲孔的时候? 通孔就用树脂塞孔?对工艺不了解,求大侠指教?

网友:
电镀塞孔和树脂塞孔一般情况是用在盘中孔中

楼主:
后面还有高见吗?

网友:
电镀孔是用于激光孔(有线宽线距 孔大小 叠层=限制 具体询问生产厂家)
树脂塞孔可以激光(pofv工艺)和通孔塞孔 (有线宽线距 孔大小=限制)

网友A(2015-11-08):
树脂塞孔是不是就是绿油填平了,另外如果不进行填平处理的话,是不是会影响贴片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树脂塞孔是不是就是绿油填平了,另外如果不进行填平处理的话,是不是会影响贴片焊接

树脂和绿油不是一个东东 在贴片上的孔要进行填平处理,要不然就有影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