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做E/T 协同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5-09-17):
   如标题, 我在用PowerDC做E/T 电热协同仿真的时候,发现Thermal设置项的后面几项呈灰色显示。见附件。

    请教各位大神,是哪里设置出现问题了呢?
    非常感谢!

楼主:
是因为哪里漏掉设置了吗?
搞了两天了  也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网友A:
器件管理窗口内有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管理窗口内有元件吗?

  请问, 期间管理窗口  是哪个? 从哪里能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下面

   您好,有器件,但还是不行。

网友(2017-04-15):
是不是模式设置的不对

网友:
Thermal Component 沒有指定誰是發熱 IC ,後面的PCB component 就不會亮起來.

网友(2017-11-16):
你不选中发热期间,怎么来设置呢?

网友:
    钩要打在"Enable  Thermal-Only Mode"上,下面才会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