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芯片输入端的启动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5-09-17):
DCDC电源输入端会串联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是叫启动电阻吗?哪位大侠能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电阻的作用?包括选型参数怎么选?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说的是EN电阻还是什么?或者你说的是DC-DC内部的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EN电阻还是什么?或者你说的是DC-DC内部的RS?

是外部的电源输入跟芯片输入端VCC间串的电阻(靠近电源输入引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外部的电源输入跟芯片输入端VCC间串的电阻(靠近电源输入引脚)

没见过,可否上图看看具体是什么作用。

网友A:
一上图就没有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上图就没有下文?

图中R31就是我说的电阻,没有记错的话别人是叫启动电阻。。。详见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上图就没有下文?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称作是DCDC,这个是一个电源控制芯片,后面接的是变压器

网友A:
你是AC-DC的电源对吧。R31和下面的电容组成供电给电源芯片启动的时候供电。启动后由后面变压器通过R30供电。

网友A:
怎么选取,看你的电源芯片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AC-DC的电源对吧。R31和下面的电容组成供电给电源芯片启动的时候供电。启动后由后面变压器通过R30供电 ...

不是的哦,我的是直流输入,后面变压器供电是直接接的直流,芯片的供电是直流电源经过R31接到芯片VCC端,见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选取,看你的电源芯片的要求。

一般电源芯片不会有这个推荐的,这个应该是出于电源保护的角度去考虑的,有此电源设计相关经验的人出来解释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电源芯片不会有这个推荐的,这个应该是出于电源保护的角度去考虑的,有此电源设计相关经验的人出来解 ...

好吧,那就让相关人士来回答吧。不过我感觉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AC-DC的本质也是DC-DC(前端整流),有些AC-DC的芯片有此电阻,启动后由偏置绕组供电。你的芯片应该也是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就让相关人士来回答吧。不过我感觉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AC-DC的本质也是DC-DC(前端整流),有些AC ...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但我想不明白,启动后为什么不是直流电源直接供电而是后面的变压器给这个芯片供电呢?麻烦解释一下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但我想不明白,启动后为什么不是直流电源直接供电而是后面的变压器给这个芯片供电呢? ...

偏置绕组供电:可控,相对于输入电压较稳定,提供的电流也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绕组供电:可控,相对于输入电压较稳定,提供的电流也大些。

对偏置绕组我不是很懂,偏置绕组是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吗?我的直流电经过处理后直接接到变压器初级线圈,分支通过电阻接到电源管理芯片的VCC端,希望能帮忙解释清楚一点。。。上电后怎么是偏置绕组给控制芯片供电的?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偏置绕组我不是很懂,偏置绕组是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吗?我的直流电经过处理后直接接到变压器初级线圈,分 ...

偏置绕组:在一次侧的一个辅助绕组用于给芯片供电或者反馈给芯片。如果还不清楚,那就上你的图,整个电源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绕组:在一次侧的一个辅助绕组用于给芯片供电或者反馈给芯片。如果还不清楚,那就上你的图,整个电源 ...

看来还是得上图,我觉得我描述的挺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得上图,我觉得我描述的挺清楚的

我的直流电经过处理后直接接到变压器初级线圈,分支通过电阻接到电源管理芯片的VCC端
你的描述清楚吗?分支是什么?

你的就是一个偏置绕组给供电,那个地方不要用VFB,容易产生歧义。他只是给PIN13脚提供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AC-DC的电源对吧。R31和下面的电容组成供电给电源芯片启动的时候供电。启动后由后面变压器通过R30供电 ...

我刚又看了一下你的回复,你说的是对的,上电的时候是通过R31供电的,启动后是由变压器的一路输出(就是你说的偏置绕组供电)的,我就是想问R31怎么选型,阻值及功率大小(这里,控制芯片的工作电流大小应该不高,所以损耗就不计了是吗?!),然后是这个电阻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就是启动连接的作用吗?限流作用应该也有是吧?!启动瞬间流进控制芯片的电流会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又看了一下你的回复,你说的是对的,上电的时候是通过R31供电的,启动后是由变压器的一路输出(就是 ...

怎么选取看你的输入电源和芯片的要求。这个DATASHEET,你应该有仔细阅读过吧,上面一般都会写。
我去下载看看,一会回复你。

网友:
从规格书看,如下信息:
1 VCC的范围<30V
2 电流:在14V的时候,最大17mA
3 两个门限电压 :8.5V和7.6V
看这些信息,明白了,8.5<VCC<30V,I=17mA左右,大致判断,R的范围。

网友:
启动电阻选型很简单的 一般启动电流都是非常的小 所以启动电阻适当的 选阻值大一些会比较好 ,作用就是 当电源接上电以后、启动电阻 首先是给VCC供电电容进行充电、当电压达到 你芯片的工作电压以后(工作电压可以参考你芯片的方案书) 芯片才开始工作了 。。。。。

网友B:
学习真认真,佩服!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真认真,佩服!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