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未闭合Line转Shape

楼主(2015-09-17):
平日有使用allegro自带功能将 outline 的 Line 转成 Shape,  但前提条件是  Line 必须是闭合的,是否有未闭合Line转Shape的skill 程式呢?

网友:
未闭合的话,就需要做近似处理了。

楼主:
哎,除了不会,还是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除了不会,还是不会,

你自己學寫skill,寫的如何,現在應該能寫一個將line轉為shape的skill工具.

网友(2017-01-03):
自己想些东西,没思路思路呀

网友(2017-06-08):
没有闭合就需要考虑没有闭合的地方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不能先闭合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