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的回流也十分重要哟

楼主(2015-09-17):
高速信号的回流一般是通过地平面,由于电流的耦合回路电流会自动在地平面内找到一个最优的路径回流,但是如果地被分割,则回路电流也没招了,只能瞎绕,于是产生的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具体的资料在附件里

楼主:
自己顶一个 顺便问一句 高速板子上都会有许多许多个过孔接地 在400MDDR板子上有必要这样吗?

网友:
一般情况,可以不用刻意考虑,

网友A:
高速电路,不一定都是走地回流的!!也有从电源回流的。完整的地平面很重要,最短回流路径不但可以有好的信号完整性,也可以减少EMC的问题!地的分割和设计,其实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电路,不一定都是走地回流的!!也有从电源回流的。完整的地平面很重要,最短回流路径不但可以有好的信 ...

是的,从电源回流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有一个完整的VCC参考面?请教大师

网友:
不知道 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B:
    从电源回流最终也是回流到地的,本质上还是回流到地的,所以不能随便误导人家,我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电源回流最终也是回流到地的,本质上还是回流到地的,所以不能随便误导人家,我觉得

    我想请教下,使用正负电源供电的,是怎么回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电源回流最终也是回流到地的,本质上还是回流到地的,所以不能随便误导人家,我觉得

    1.首先声明,我完全没有误导大家的意思。
2.我说说我的理解了,但是可能我理解的有错,希望各位大神指正和吐槽!!
    首先简单说下回流的必要条件:回流应该要是个闭合路径,这个路径就是
    回流环(个人定义)。也就是,出去的一定要回来。然后,我想说下我理解
的信号或者说电源的传播,不仅仅是单向的点连成线的传播,而是以电场的
方式传播。有了场的概念,我们就理解成为一定的电压差来传播。那就好
理解点了,既然是场,那就是往阻抗低或者感抗低的地方传播。首先,要明白
阻抗低未必等同于感抗低。其次,地未必就是阻抗最低或者感抗最低的地方。
    从而,可以知道电源或者信号的回流,可能走的地/负电源,甚至有时是正电源。
3.可能现在大家接触的可能都是以单电源供电为主,包括主电源的输入,也是VCC/GND
    所以,感觉都是通过地回流的;虽然,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
    存在某一段不是,或者某一部分电源和信号不是。虽然,最终流回的是主电源的GND。

    请Fallen版主  超级狗大,给出标准答案!!!

网友:
    信号参考电源平面那么以啥方式最终回流到主电源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