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性能,该电路的功能完全能够实现线与。

楼主(2015-09-17):
电路如下图:

该电路的功能是:两个控制信号(由cpld出)去控制一个LED点灯,用了两个2N7002,实现线与。
1、功能上可以完全实现。
2、不知道性能如何?
请高手给分析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Q2好像没什么用吧,Q2的G极接到了GND,这个Q2在这就是无用的e。Q1这边在V3上电后,NMOS导通,将D极拉地,你的led自然会亮。你这个图画的不好,你应该明确下你的两个控制信号的电路。

网友A:
也许你的意思是Q1这边高,Q2这边底,。或者反之,这个电路确实能够实现两个控制一个LED

网友B:
你实现线与的意义在于什么?当看图中的方法可行,本质就是两OD并联。

网友C:
用两个二极管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二极管更简单

用两个二极管,仍然要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实现线与的意义在于什么?当看图中的方法可行,本质就是两OD并联。

主备控制呗!呵呵,我觉得直接从CPLD出的信号,没有必要再加管子,不知道加管子有啥好处?但是design guide中有这样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的意思是Q1这边高,Q2这边底,。或者反之,这个电路确实能够实现两个控制一个LED

对,你理解的很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备控制呗!呵呵,我觉得直接从CPLD出的信号,没有必要再加管子,不知道加管子有啥好处?但是design gui ...

从CPLD或者FPGA出来的信号,可以不用~~~~过个MOS管效果也不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备控制呗!呵呵,我觉得直接从CPLD出的信号,没有必要再加管子,不知道加管子有啥好处?但是design gui ...

建议加上,没必要给CPLD加灌电流。

网友D:
CPLD有那么大的电流驱动,可以控制灯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LD有那么大的电流驱动,可以控制灯亮吗?

呵呵,是灌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上,没必要给CPLD加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