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 Hyperlynx 8.2.1(PADS 9.5)破解包

楼主(2015-09-17):
安装pads 9.5 ,使用mentor破解后LAYOUT功能能正常使用,可是Hyperlynx 8.2.1就提示没有找到证书。哪位大侠能提供下破解包,感激不尽哈~~

网友A:
这个正常情况下来讲都是一起安装的,可能是你在安装的时候没有勾选hyperlynx吧。再从先安装下。

_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情况下来讲都是一起安装的,可能是你在安装的时候没有勾选hyperlynx吧。再从先安装下。

这样的啊,PADS卸载重装容易破解失败。不过没办法的话就只能这样了。谢谢版主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