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自动生自定义命名的焊盘过孔的工具?

楼主(2015-09-17):
    有没有可以自动生自定义命名的焊盘过孔的工具?

    能不能通过设置简单的参数即可完成整个过程的标准化制作?特别是繁琐的重复性操作

楼主:
    例如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导入需要设计的焊盘尺寸 一次批量完成?

网友A:
    FPM可以批量做,但不一定适合自己,所以可以自己整个skill按照自己需求直接批量做+命名,so 哈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M可以批量做,但不一定适合自己,所以可以自己整个skill按照自己需求直接批量做+命名,so 哈皮

    问题是不会写 如何会就好了

网友:
    你给我你的需求 和命名原则   比如习惯单位,需要从多大做到多大(常用孔径范围),内外径差距,等。
    比如PAD1_2D0_9    VIAXXXXX什么的
    我抽空边学边写个试试   这个应该简单不过也可以做成格式化的,自己选命名方式,然后批量产生

网友B:
    是不是類似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類似圖片

    这个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類似圖片

    能不能实现这样的效果:

    1.有时候通孔焊盘top的焊盘是方的,内层与与bottom是圆的
    2.有时候通孔焊盘top的焊盘比bottom的要大
    3.可以考虑加入一些常见的多边形焊盘,固定孔类的花焊盘
    4.命名的时候 能支持自定义格式的选择与模式(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命名格式);尺寸关系设置后自动按自定义方式导出
    5.通孔类自动增加上热焊盘与反焊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实现这样的效果:

    1.有时候通孔焊盘top的焊盘是方的,内层与与bottom是圆的

    1.有时候通孔焊盘top的焊盘是方的,内层与与bottom是圆的=>沒此功能
    2.有时候通孔焊盘top的焊盘比bottom的要大
    =>沒此功能
    3.可以考虑加入一些常见的多边形焊盘,固定孔类的花焊盘
    =>沒此功能
    4.命名的时候 能支持自定义格式的选择与模式(可以根据需要添加命名格式);尺寸关系设置后自动按自定义方式导出
    =>可以自行修改名稱
    5.通孔类自动增加上热焊盘与反焊盘

    =>沒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时候通孔焊盘top的焊盘是方的,内层与与bottom是圆的=>沒此功能
    2.有时候通孔焊盘top的焊盘比bottom ...

    如何能实现呢?

网友B:
    最近在寫Allegro to Pads的*.asc程式,要等寫完後才能再研究你所說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寫Allegro to Pads的*.asc程式,要等寫完後才能再研究你所說的功能.

    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