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500问题

楼主(2015-09-17):
  最近在使用W5500这款以太网芯片刚做好样板调试,有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插上网线连接指示灯会亮,但是大部分时候是不亮连接不上,搞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用手摸12.4K偏置电阻那边会亮。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这颗料。

网友A:
信号幅度不够。根据芯片规格,换合适的BIAS电阻,一般都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幅度不够。根据芯片规格,换合适的BIAS电阻,一般都是1%

 那这个总的有个范围吧,不然瞎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幅度不够。根据芯片规格,换合适的BIAS电阻,一般都是1%

   老兄,找到问题了确实是偏置电阻不对,吧那个偏置电阻调大就可以了,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总的有个范围吧,不然瞎蒙了

范围是有,每个芯片不一样,所以让你看芯片的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