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里能不能做到焊盘与走线的颜色不同

楼主(2015-09-18):
如题,AD PCB里能不能像pads那样,把焊盘与走线的颜色不区别开来?不然看着老感觉眼花

网友:
可以,设置层的优先显示顺序就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

非常感谢!!!有相当一段时间不用AD了,很多操作都忘记了。以前用AD的时候都没这样设置过,一直都是同一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