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添加网络标号的时候能不能选择?

楼主(2015-09-18):
之前一用AD画板,最近要转到cadence上来,发现在添加网络标号时无法选择之前添加的网络标号,而AD可以,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呢?还是说每次添加网络标号都是重新输入,在网络标号多的情况下这样很容易出错。

网友A:
你可以复制拷贝啊

网友B:
    可以复制信号名,或者复制已有的连线。如果是连续的网络标号,例如D1、D2、、、还可以用神奇的F4键来自动生成连续的网络标号。

网友C:
    转过来就要思想也转过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复制信号名,或者复制已有的连线。如果是连续的网络标号,例如D1、D2、、、还可以用神奇的F4键来自动生 ...

    大神的意思是只能这样复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过来就要思想也转过来才行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复制拷贝啊

复制的话,在大型的pcb设计中原理图就十几页,找起来不方面,敢问大师,是否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