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无视custom ordered Net violation 走线

楼主(2015-09-18):
RT,ces中设置了拓扑类型为custom,然后在走T型时就一直报警不给走,包括把 Interactive Place/Route DRC关掉了也还是不给走。
请教有没有办法设置成可以无视这种拓扑警报走线?

网友A:
怎么可能些,定义成那种拓扑就是根据自己要求可以走的,你也许时把stub检查开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些,定义成那种拓扑就是根据自己要求可以走的,你也许时把stub检查开着吧

怎么关闭stub检查呢?在具体哪个菜单里面怎么设置?求解答,谢谢

网友A:
editor control route选项下边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or control route选项下边找

谢谢,已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