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哪位大神有修改IBIS模型的教程或者建议?

楼主(2015-09-18):
    官网下载的IBIS模型有NC脚,百度了两天,没找到教程,只有一个IBIS规范

不知道如何下手,厚着脸皮来发帖求助了。。。

    不知道对大神来说,这是不是一个低级问题?
    ...............................................................................................

    U1  是mx6sdl_21x21_consmr_v1_4
    U2  U3  U4  U5  是v80a_it

    IBIS.rar (6.52 MB, 下载次数: 3)

网友A:
    NC脚你修改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官方没有给出其模型来,所以就NC啦。直觉告诉我,官方NC掉的应该还有其他的模型,你问问你们供应商。像一些串行信号的管脚都会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脚你修改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官方没有给出其模型来,所以就NC啦。直觉告诉我,官方NC掉的应该还有其他的模 ...

官方就放了一个模型出来,官网下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就放了一个模型出来,官网下载的。。。。

找供应商是对的,有些模型未必和官网上放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供应商是对的,有些模型未必和官网上放的一模一样。

自己不能修改么?

    或者说,一板都靠厂家提供的模型,而不是自己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不能修改么?

或者说,一板都靠厂家提供的模型,而不是自己改?

    自己改什么呀,你改来改去的,还不如不做仿真算啦,仿真都是错的。不做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不能修改么?

或者说,一板都靠厂家提供的模型,而不是自己改?

ibis都是由spice生成的,你都没spice怎么生成 ...
    你如果有spice,可以自己加fixture转换,问题是 你应该是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is都是由spice生成的,你都没spice怎么生成 ...
你如果有spice,可以自己加fixture转换,问题是 你应 ...

飞思卡尔官网直接下载的。

网友C:
    你想改什麼,不如把模型放上來,反正是官網公開的,說明你想改什麼,有可以改而不影響仿真的,也許有大牛就改給你了,有 NC 腳,不是表示沒有這管腳嗎,你為何還要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改什麼,不如把模型放上來,反正是官網公開的,說明你想改什麼,有可以改而不影響仿真的,也許有大牛就 ...

    上传那,U1对应的模型很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传那,U1对应的模型很怪。

    你的 controller U1  用的 model 是 LPDDR2

但是 Device U2, 3,4,5  卻是接 DDR3, 這樣能使嗎?

    不要想到改 model 這件事,原廠出的 model 有其基本的信賴度,
    先把原件的模型找對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controller U1  用的 model 是 LPDDR2

但是 Device U2, 3,4,5  卻是接 DDR3, 這樣能使嗎?

这就是官网下的模型,对应官网的公板。。。。

单独仿某个网络的时候,U1的模型不显示PIN脚,提示有NC,这里也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