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8层HDI板的叠层结构

楼主(2015-09-18):
    请问各位大神 HDI板的叠层结构需要注意什么啊?

网友A:
    给个参考 2阶 3次压合 1-2、1-3、2-3、6-7、6-8、7-8的激光盲埋孔,1-3和6-8的拆孔制作,3-6埋孔。

网友:
    啥叫拆孔制作? 为啥要用到13,68的孔?求指教

网友A:
    1-3拆为1-2和2-3就叫叠孔。为什么用1-3这样的孔,就是设计的布线策略问题了。通常2层为地,3层为信号,1-3可以直接到信号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拆为1-2和2-3就叫叠孔。为什么用1-3这样的孔,就是设计的布线策略问题了。通常2层为地,3层为信号,1-3 ...

好強 學習

网友(2015-11-17):
    能不能给个两次压合的?

网友B(2016-03-18):
引用 网友A:
    1-3拆为1-2和2-3就叫叠孔。为什么用1-3这样的孔,就是设计的布线策略问题了。通常2层为地,3层为信号,1-3 ...

大师,没有这样的板子发出来学校一下,能不能分享一些经典的小间距的bga删除的盲埋孔的案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没有这样的板子发出来学校一下,能不能分享一些经典的小间距的bga删除的盲埋孔的案列

有是有 但不方便发出来呀 客户文件 需要保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是有 但不方便发出来呀 客户文件 需要保密

    偷偷发给我怎么样,,我严格保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偷发给我怎么样,,我严格保密

    抱歉 不能发 到时可以开个盲埋讲解贴,以图片形式给大家看看

    期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个参考 2阶 3次压合 1-2、1-3、2-3、6-7、6-8、7-8的激光盲埋孔,1-3和6-8的拆孔制作,3-6埋孔。

大哥,你是做工程的吧,我请教一下,一般过孔孔壁的厚度是多少,完全是铜还是有其他的铅或者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是做工程的吧,我请教一下,一般过孔孔壁的厚度是多少,完全是铜还是有其他的铅或者镍??

    常规标准下通孔大概20um左右的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常规标准下通孔大概20um左右的铜

    我之前是这样推算的,我有快捷的一个标准文件,如果外层用0.333oz 的基铜 12um,完成后的外层铜厚是1.8mil,这样我推算出过孔孔壁的厚度是1.8mil-12um=1.33mil,我理解是层压后,过孔跟外层线路一样经过了的化学铜,一次铜,二次铜,所以过孔孔壁的厚度跟外层线路只差一个基铜的厚度12um,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这样推算的,我有快捷的一个标准文件,如果外层用0.333oz 的基铜 12um,完成后的外层铜厚是1.8mil ...

差不多 但要减去表面处理的厚度 大概几um 所以孔铜就在20左右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 但要减去表面处理的厚度 大概几um 所以孔铜就在20左右厚度

    表面处理的厚度几um,你这个表面处理应该不包含在完成铜厚里面吧,比如说表面处理一般是做喷锡,但是喷锡的话,应该是针对焊盘的,不是线路,(其他的例如镀金工艺虽然是整板包括线路,但其镀的ni金,并非是铜),所以我觉得制版厂提供的外层完成铜厚不会包含表面处理的厚度,对不??

网友A(2016-04-18):
    查了下ipc标准 表面处理应该不包含在完成铜厚里面 它叫作成品表面导线厚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ipc标准 表面处理应该不包含在完成铜厚里面 它叫作成品表面导线厚度

    哦,好的,那这样的话,如果我表面做了喷锡,按道理过孔表面应该也是有锡的对吧,这样的话,实际的厚度会更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好的,那这样的话,如果我表面做了喷锡,按道理过孔表面应该也是有锡的对吧,这样的话,实际的厚度会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