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LESIM 时序仿真的精度?

楼主(2015-09-18):
如题,用MODLESIM做时序仿真,与真实测量的误差有多少?准确度有多高?或者说到最高能仿真多少频率的器件?谢谢各位

网友:
modelsim仿真是基于离散事件的,不存在连续变量,所以不会有误差。至于频率则是由你的time step决定的,没有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