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容组合如何选择(电源完整性)

楼主(2015-09-18):
         在电源完整性中,有个目标阻抗的设计概念。         理论上为了降低目标阻抗的,我们可以并联很多个相同容值得电容,使得目标阻抗降低(此时,自谐振频率不变),但是实际情况不可能上很多个相同的电容,所以,我的问题如下:         通常,布置不同的容值得电容,但此时两个不同容值得电容将会产生反谐振,在反谐振处,阻抗将会很大,为了使得反谐振处的阻抗降低,我们改如何选择电容的组合?
         查了大量的资料,都是直接就给出了电容的组合,也没说为什么可以这么选择。希望大家可以给出定量的分析,或者给个方向(资料)?到底电容的组合该如何选择?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电容谐振点相差为5-15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谐振点相差为5-15倍频

请问一下,电容谐振点频率相差5-15倍,这个有什么支撑材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电容谐振点频率相差5-15倍,这个有什么支撑材料吗?

目标阻抗分析法。
参考Eric Bogtain
Signal and Power Integrity:simplifi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阻抗分析法。
参考Eric Bogtain
Signal and Power Integrity:simplified

我略看了一下这本书的相关内容,个人觉得也没有具体说怎么进行电容组合啊,只是给了几组电容,进行比较,选择哪组比较优而已啊,是不是我看的不够仔细~

网友B:
去找一下,Altera 的一个PI前仿真工具,很简单,有表格,有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找一下,Altera 的一个PI前仿真工具,很简单,有表格,有图形,

谢谢指导哈,不过能否说具体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哈,不过能否说具体点啊~

Power Delivery Network (PDN) Too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哈,不过能否说具体点啊~

网友C:
兄台,很多书都是告诉你是什么,而不告诉你为什么;我看了很多书,发现很多讲的都对(很多时候只适用于他们自己的例子),对我却没有一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 Delivery Network (PDN) Tool

谢谢哈~

楼主:
谢谢,我去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台,很多书都是告诉你是什么,而不告诉你为什么;我看了很多书,发现很多讲的都对(很多时候只适用于他们 ...

谢谢您的回复,有时候确实看了很多书,也找不到原因,所以有时比较迷茫,这时前辈的指引会显得非常重要,给新人或者是方向,或者是资料,还望前辈多指导~~~

楼主: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用PDN tool 是不是还要llicence啊,PDN tool就是excel表格吧,感觉无从下手啊,表格里面的数据貌似也改不了~~~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哈,刚刚可以了,问题出在我对excel启用了保护,怪不得改不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