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这啥情况?

楼主(2015-09-18):
据说这里应该有个load按钮,没有也就算了,死活assign不了是咋回事呢?

网友A:
问题说得不清楚啊,而且最好不要有中文路径,不要有-

网友B:
allegro SI不能直接用ibis,得转成dml,先做translate

网友C:
这软件没前途,哥们赶紧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 SI不能直接用ibis,得转成dml,先做translate

translate试过的,出来个ibis编辑器,里面也没找到有转成dml的命令,无奈只能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软件没前途,哥们赶紧换吧

没前途不会被cadence收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说得不清楚啊,而且最好不要有中文路径,不要有-

多谢提醒,不过貌似此处非此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前途不会被cadence收购吧?

cadence已经放弃这个仿真软件,收购了Sigrity好不好

楼主(2016-03-16):
引用 网友C:
cadence已经放弃这个仿真软件,收购了Sigrity好不好

这个就是sigrity,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