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束原理图实例化两次后,网络竟然无法连接?

楼主(2015-09-19):
    各组原理图之间可以通过上层以端口进行连接。 有些杂七杂八的信号,不适合采用总线连接,如果定义端口的话,端口就很多。altium提供了harness进行连接。hARMess就可以理解为线束,线束里面可以定义n条线缆(信号),每个信号都有名字,线束左右名字对应的信号是电气连接在一起的。

     例如音频信号处理模块输出了一组信号       Audio_L, Audio_R, Sw_key. 这些信号想通过Harness端口连接到输出模块,使用了一个线束,这个线束内部定义了三条线 Audio_L, Audio_R, Sw_key。线束的定义是放到一个单独的con1.schdoc中。
      系统中音频模块存在2个一样的实例(2个音频处理模块)

输出模块需要接收2个音频模块来的Harness。有两个模块。怎么办呢?

输出模块的网络是这样命名的    模块一的输出 Audio_L, Audio_R, Sw_key.  模块二的输出 Audio_L2, Audio_R2, Sw_key2.

可以看到输出模块的网络命名有一部分和con1.schdoc完全一样,所以偷个懒,在输出模块中直接再实例化一遍con1.schdoc.

其他没有的信号再单独建一个Harness.

所有工作完成后,发现包含harmess的原理图实例化两次后,它上面网络都没有连接到元器件上,附件中的R1_A即是。

以上这些操作都是Altium中的合法操作,不明白为什么R1_A上没有网络连接,Bug么?

楼主:
对于有些多图纸(多通道)设计,是无法使用平面模式的,必须使用层次模式。

现在的做法就是一模一样的图,另存为一个文件,然后再次把它添加到工程里面。
然后这两张图分属不同的 group,这样编译下来,管脚就能连接了。

问题的原因就是有一张用于图纸间连接的 原理图 被 实例化 了两次。
而这种操作是没有违反Altium的设计原则的。因为不知道Altium在什么情况下不会出错
所以在使用Altium软件时要十分小心,尤其是很少人使用的功能,必须在特定版本上仔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