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阻抗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5-09-19):
    通常所说的阻抗控制板是否是我按Polar算好线宽线距,以及板层之间的距离,让板厂按我的要求做就行了?如果我已经知道板层结构,反过来再来算阻抗,是否就可以按普通板让厂家去做?

网友A:
    可以 关键你要把握好,最好在相同厂家连续打板并且你设计的文件和上次制作的文件残铜相差不是很大 这样就对阻抗很小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 关键你要把握好,最好在相同厂家连续打板并且你设计的文件和上次制作的文件残铜相差不是很大 这样就对 ...

    像这样的板子还需要板厂特别做阻抗控制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板子还需要板厂特别做阻抗控制嘛

    能把握好是可以不用的(要熟悉布线残铜 厂家叠层参数) 可以省点阻抗费用

网友:
    你自己能算得准就可以。但想想算准有些难度。

网友(2015-11-08):
    貌似板厂还会根据他们自己的工艺能力进行微调的

网友(2018-11-05):
    板厂会做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