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器件标识的批量移动

楼主(2015-09-19):
如图所示,我批量选定了元器件的标识,想全部一起向下移动一点,但是拖动的时候只能拖动一个啊,有没有什么办法?整个板子有几百个器件。。。。一个一个拖会疯的。。

网友A:
    选一排,按F11键,更改Y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編輯(EDIT)->搬移(MOVE)->已選取的物件.

    我是只要移动标识,不移动器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一排,按F11键,更改Y坐标

    谢谢回复,这是个办法。

网友:
    更新程序就可以
當前用14.3就可以整批移動

网友:
    哪个版本,9的话就不好使了

网友C:
    AD 10及以后的版本就可以直接选上移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 10及以后的版本就可以直接选上移动

    或者选中器件    A +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者选中器件    A +P

    这个功能还是有点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
    全部选中,直接移动就可以啊,或者edit——move sel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