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里面的保护二极管和普通的肖特基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9-19):
我用MOS管里面的保护二极管反向过一个电池电压,为什么降的电压几乎没有,而用肖特基二极管不管电流多大都会有0.3V左右压降?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我用MOS管里面的保护二极管反向过一个电池电压"这个能具体点么,有点看不懂,如果有图的话,那就更好了。

他講的應該是體二極管(Body Diode),我猜!^_^

网友:
  • MOS 管中的體二極管Body Diode),芯片資料中若沒有特別註明,就是一般的二極管(課本常說順向會有 0.7V 壓降那種)。
  • 體二極管Body Diode)必須在 MOS 管關閉Off)狀態下,才量得到它的壓降(VF)。
  • 正因為 MOS 的體二極管Body Diode)通常壓降較大、且反應較慢,所以市面上有販售一種 MOS 管加肖特基二極管Schottky Diode)的特殊封裝,請參見附圖!

楼主:
超級狗 发表于 2015-9-21 16:10MOS 管中的體二極管(Body Diode),芯片資料中若沒有特別註明,就是一般的二極管(課本常說順向會有  ...

谢谢版主了,我刚才测试了一下,在PMOS管栅极接高电平的时候,测Vds为0.6V左右,在PMOS管不接高电平的时候Vds为0V。我这边需电池电压过一个二极管但是不降压,在PMOS管栅极悬空时,用PMOS管的体二极管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了,我刚才测试了一下,在PMOS管栅极接高电平的时候,测Vds为0.6V左右,在PMOS管不接高电平的时 ...

这是原理图

网友:
批莫死PMOS閘極Gate懸空Floating)一般為低電平,莫死MOS)管是導通的狀態。

輸入管腳電路設計上都不建議懸空Floating),因為容易受到雜訊干擾,而產生錯誤的狀態,上拉或下拉電阻是必需的。

凡是二極管都會有壓降,不管是哪種二極管;即便是莫死MOS)導通,也會有導通電阻RDS(ON) )這回事。有人並聯一個肖特基二極管Schottky Diode),以減少體二極管Body Diode)的影響,這是最簡單的作法。

看過踢哀TI)某些充電芯片的作法,是用兩個批莫死PMOS)管,分別管制兩個方向的電流。但成本會較高,電路也會稍微複雜些。

网友:
BGATE Pin Description
External Discharge MOSFET Gate Connection – BGATE drives an external P-Channel MOSFET to provide a very low-resistance discharge path. Connect BGATE to the gate of the external MOSFET. BGATE is low during high impedance mode and when no input is connected.

网友:
前爛公司某個爛機種,並聯肖特基二極管Schottky Diode)的作法!

网友(点评):
好一個《爛公司》某個《爛機種》。而這個《爛機種》是哪個《爛好人》做的? 連註解都寫得哪麼詳細! ^_^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批莫死(PMOS)閘極(Gate)懸空(Floating)一般為低電平,莫死(MOS)管是導通的狀態。

輸入管腳電路 ...

    上拉电阻一般选择多少,电阻太大时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上升时间变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莫死(PMOS)閘極(Gate)懸空(Floating)一般為低電平,莫死(MOS)管是導通的狀態。

輸入管腳電路 ...

栅极悬空是存在杂波容易干扰的问题,再次感谢版主的解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一般选择多少,电阻太大时用示波器测量发现上升时间变长,

    因為小弟大部分的應用是沒電時要導通,所以 PMOS + Pull-Down 的設計較多。

樓主講的問題沒有完整電路也不好判斷,MOS 管三個管腳間本來就會有寄生電容,您的問題是否純粹是寄生電容引起的,還要仔細分析才能確認。

    但好奇的是,這樣的經驗曾經引起什麼樣的問題?

网友:
    超级狗真的是个硬件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