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l命令执行script与菜单命令执行结果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15-09-19):
用File→script录制了一段script,作用是放置NC Legend,并输出钻孔文件。这几行语句如下:
# Macro file: coordinates are relative to pick on replay.
ncdrill legend
setwindow form.nc_drilllegend
FORM nc_drilllegend done
setwindow pcb
ncdrill customization
setwindow form.nc_drillcustomization
FORM nc_drillcustomization auto_symbols
fillin yes
FORM nc_drillcustomization done
fillin yes

setwindow pcb

使用时有两种方法:
方法①:菜单调用。通过File→Script→浏览到Script→Replay。这种方法正常;
方法②:skill里面使用shell命令调用。语句如下:
axlCmdRegister("ExportCAM" 'ExportCAM ?cmdType "interactive")

procedure(ExportCAM()
let( ()
                axlShell("replay ExportCAM.scr")
        )
)); let and proceDUSCe

这种方法只出来一个放置NC legend的窗口,并提示:E- Can't find window; form.nc_drilllegend
然后Script就结束了。

请问skill里该怎么调用??

网友A:
改為下面就可以
axlCmdRegister("ExportCAM" 'ExportCAM ?cmdType "gener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為下面就可以
axlCmdRegister("ExportCAM" 'ExportCAM ?cmdType "general")

楼主正解。谢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努力升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