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 整流後的輸入電流怎麼選擇?

楼主(2015-09-20):
請問再AC/DC 整流後的輸入電流怎麼選擇?

圖中的電壓怎麼靠電容去決定呢??

网友:
书上有近似计算的详细过程,你可以看看。
主要就是考虑电容的充放电。

网友A:
速算法(Ripple < 10% 時)

网友:
安賊倫Agilent)的技術文檔
看完才知道小弟當年在校所學有多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算法(Ripple < 10% 時)

Vripple=VP/(2*F*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賊倫(Agilent)的技術文檔
看完才知道小弟當年在校所學有多爛!

又是洋文,看不懂啊,好無奈呀!

別看了啦!公式直接套就好了呀~^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