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PWizard 能够支持cadence 16.6版本的软件

楼主(2015-09-20):
如题,小弟找了好久都无法找到。希望大神们给帮帮忙。给一个下载地址。不胜感谢!

网友:
    没有支持的 最好安装一个低版本的allegro

网友:
    LPWizard版本更新太慢了

网友:
    支持16.5,要不,下个低版本的吧

网友A:
    我测试过10.3 10.5 都是支持ALLEGRO16.6 17.0的。虽然输出没有选择版本。但实际是可以生成的

楼主:
    能否给个下载地址呢?谢谢!

网友(2015-11-24):
    10.4 选择16.5版本输出就可以

网友(2015-12-25):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10.3 10.5 都是支持ALLEGRO16.6 17.0的。虽然输出没有选择版本。但实际是可以生成的

    实际使用的时候不能生成QFN封装,其他封装都是正常的,请问遇见过这种情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