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转可以修改的PCB文件?怎么办

楼主(2015-09-20):
2金币
Gerber文件结构如下图:
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标准的Gerber文件,可以用altium designer或者allegro转换为板文件么?网上找了几种方法,感觉不太好使,在此问一下各位,谢谢大家!

楼主:
这是对应的Gerber文件,谢谢

图片

图片

网友:
当然转不了  要不然别人保密都转成 GERBER  干吗

网友:
    如果想完全导回成PCB图是做不到的....
gbr的图更是已经没有PCB图的属性了

网友:
    这是没法逆转的,不然板厂就很容易泄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