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方案设计中,0欧姆电阻封装选择依据?

楼主(2015-09-21):
最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在设计的时候,通常会在电源线上串联0欧姆电阻,有如下疑问:
1、电阻0欧姆的阻值会是多少?0.01?0.001?
2、0欧姆电阻有0402、0603、0805等封装,依据其功率值去选择封装?但其阻值为0,这个功率怎么评估呢?

网友A:
0欧姆电阻不是绝对的0欧姆,看精度。以最坏的情况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欧姆电阻不是绝对的0欧姆,看精度。以最坏的情况算就可以了。

我也知道不是绝对的0欧姆电阻,假设精度为5%,那么最坏的情况下,电阻会是多少呢?

网友B: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3149-1-1.html 六樓貼出來的規格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3149-1-1.html 六樓貼出來的規格書

感谢版主大大的分享,谢谢!

网友C:
小于50mR的电阻称为0R电阻。有了定义对应封装的功率就可以近似求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于50mR的电阻称为0R电阻。有了定义对应封装的功率就可以近似求出。

可以采用最糟糕50mR去评估功率的要求,然后再选择对应的封装。谢谢fallen!

网友:
50mR  长知识了

网友:
        0欧姆电阻会有一个最大电阻值的参数。查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