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关于电源层分割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2015-09-21):
。。情况是这样的:我先画好3.3V的大框灌铜区,再画里面的5V小框灌铜区,,设5v的优先级为0,,3.3V的优先级为1,灌铜后,5V区域的怎么也灌不上。。。。。然后我改成先画5V小灌铜区,再画3.3V大灌铜区,就能完成分割灌铜,,,这是为什么,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优先级设置没问题的话,肯定是先铺0,后铺1。多试几次吧,可能是操作失误。

网友:
肯定是设置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