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金手指自动加SHAPE的SKILL

楼主(2015-09-21):
    已经放好了PAD,画好了OUTLINE,现在想要让它根据这些自动跑出来PLACE_BOULD_TOP,要求PIN上端到SHAPE上端距离为2.5MM,从PIN左端到SHAPE左端也是距离2.5MM,但是SHAPE下端是沿着OUTLINE的,如图所示:

    现在我想的是如果直接在FIND里选择了PIN,刚可以按要求跑出左右,上端距离2.5MM的,但是这下端沿着OUTLINE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如果选了PIN和OUTLINE的话,那左右和上端的2.5我又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大家帮忙想想怎么弄啊

网友A:
    1.首先你要先判斷出左邊pin的位置,並依照規則設定shape的左下角位置
    2.在判斷金手指最右邊pin的位置,並依照規則設定shape的右上角位置
    3.依照兩個位置來建一個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你要先判斷出左邊pin的位置,並依照規則設定shape的左下角位置
    2.在判斷金手指最右邊pin的位置,並依 ...

    能帮忙看一下下面的代码,为什么SHAPE出不来啊?
    axlCmdRegister("ts" 'add_via_noprobe_top)
    procedure( coordinate()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Design(nil)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noall" "lines") ?onButtons
         list("noall" "lines")
         )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assembly_detail" t)
        axlVisibleUpdate(t)
        axlUIWUpdate(nil)
        axlAddSelectAll()
        assemblydetail=axlGetSelSet()
        assemblydetaildbid=nth(0 assemblydetail)
        assemblydetaillist=assemblydetaildbid->segments
        assemblydetailbbox=assemblydetaildbid->bBox
        myXY1=nth(0 assemblydetailbbox)
        myXY2=nth(1 assemblydetailbbox)
        detailY1=nthelem(2 myXY1)
        detailY2=nthelem(2 myXY2)
        assemblylinex=list()
      foreach(assemblydetail assemblydetaillist
            assemblyline=assemblydetail->startEnd
            assemblyline0=nth(0 nth(0 assemblyline))
            assemblyline1=nth(0 nth(1 assemblyline))

            if(assemblyline0==assemblyline1
              assemblylinex=cons(assemblyline0 assemblylinex)
              );endif
    );endforeach
    assemblylinex=reverse(assemblylinex)
              detailX1   = nthelem(1 assemblylinex)
              detailX2   = nthelem(4 assemblylinex)
              detailX3   = nthelem(3 assemblylinex)
              detailX4   = nthelem(2 assemblylinex)

    axlVisibleUpdate(t)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IN/TOP" t)
    axlVisibleUpdate(t)
    axlUIWUpdate(nil)
              myExtents = axlExtentDB()
              myXY3  = nthelem(1 myExtents)
              myXY4  = nthelem(2 myExtents)
              pinX1   = nthelem(1 myXY3)
             ; myY1   = nthelem(2 myXY1)
              pinX2   = nthelem(1 myXY4)
              pinY2   = nthelem(2 myXY4)
    )
    ;;;=========================================================================================
    ;=========================================================================
    procedure( add_via_noprobe_top()
    prog(()
        coordinate()
        myPath1=nil
              myPath1 = axlPathStart((list detailX1:detailY1))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2:detailY1)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2pinY2+0.635))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3+0.762)pinY2+0.635))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3+0.762)detailY2+0.762))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2-0.762):(detailY2+0.762))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2-0.762):(pinY2+0.635))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1:(pinY2+0.635))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1:detailY1)
    axlDBCreateShape(myPath1 t "VIA KEEPOUT/TOP")
    axlDBCreateShape(myPath1 t "MANUFACTURING/NO_PROBE_TOP")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忙看一下下面的代码,为什么SHAPE出不来啊?
    axlCmdRegister("ts" 'add_via_noprobe_top)
    procedur ...

    你可以在這一行(myPath1=nil) 下面加入這一行printf("detailX1=%L, detailY1=%L\n" detailX1 detailY1)

    再重新執行, 並告訴我detailX1 和 detailY1 輸出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這一行(myPath1=nil) 下面加入這一行printf("detailX1=%L, detailY1=%L\n" detailX1 detailY1)
    ...

    detailX1=-1.04, detailY1=-2.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這一行(myPath1=nil) 下面加入這一行printf("detailX1=%L, detailY1=%L\n" detailX1 detailY1)
    ...

    Skill > detailY1
    -2.25
    Skill > detailY2
    4.25
    Skill > detailX1
    -1.04
    Skill > detailX2
    35.323
    Skill > detailX3
    22.155
    Skill > detailX4
    19.755
    Skill > pinX1
    -0.225
    Skill > pinX2
    34.515
    Skill > pinY2
    1.75

网友:
引用 楼主:
    Skill > detailY1
    -2.25
    Skill > detailY2

    你是不是有顯示錯誤訊息
    E- (SPMHDB-187): SHAPE boundary may not cross itself.

网友A:
引用 楼主:
    Skill > detailY1
    -2.25
    Skill > detailY2

    依照你給的數值,轉為Line如下圖,這樣的圖示不能轉為shape

楼主:
    嗯,我的等级看不到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照你給的數值,轉為Line如下圖,這樣的圖示不能轉為shape

    嗯,我的等级看不到附件

    我的目标是想出来这样的SHAPE。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的等级看不到附件

    我的目标是想出来这样的SHAPE。

    看不到圖片,那可以到我的相冊裡面看嗎?
    正常你要轉成下圖,才能轉為shape(ts_line1.jpg)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的等级看不到附件

    我的目标是想出来这样的SHAPE。

    找到問題,如下代碼
    1. myPath1 = axlPathStart((list detailX1:detailY1))
    2.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2:detailY1)
    3.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2:(pinY2+0.635))
    4.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3+0.762):(pinY2+0.635))
    5.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3+0.762):(detailY2+0.762))
    6.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4-0.762):(detailY2+0.762)) ;此線段的x值錯誤
    7.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4-0.762):(pinY2+0.635)) ;此線段的x值錯誤
    8.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1:(pinY2+0.635))
    9.           myPath1 = axlPathLine(myPath1 0  detailX1:detailY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問題,如下代碼

    改好了就可以了,真是太感谢你了!

网友(2020-11-11):
    金手指铜皮禁止区域的SKILL